触摸屏时间不显示

楼主(2013-09-29):
如图,两张是所用的PLC,s7-200  的部分程序,write-RTC  与read-RTC的程序, 另外两张是时间设置画面,与时间显示画面,本应该是在时间设置那里设置时间后,另外一个画面会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可是不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用的是威伦屏,设置使用外部时钟...不用屏自带的系统时钟,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哪些问题会导致此现象..
是不是数字输入元件地址对应,write-RTC写时钟中的那些VW382,VW384? 显示时间的数值显示元件地址read-RTC读时钟的那些比如,VW360,VW362...地址

网友A:
1,超过10天CPU就将时间清零了,不能长时间保存。
2.通讯错误,不能够正常读取。

网友B:
用自带时钟不是很好吗!

网友C(2013-11-22):
试试把时间程序做成循环反复读取写入,这样才不会中断

网友D:
显示个时间,用触摸屏的就行了
不用搞那么复杂

网友E:
用S7-200 PLC时钟的话,请先设定好PLC内的时钟,另外不装电池盒的话,连续7~10天不通电,时钟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