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中频炉日常维修、检修项目
感应电炉的日常维护和检修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及时发现各种隐患,避免重大事故并保证长期安全生产,促进铸件产量和质量的提高。有关感应电炉的炉衬、感应线圈、可绕性导线(水冷电缆)、液压系统、冷却系统、电器系统等维护检修内容见表(1、2、3、4)
感应电炉日常维修、检修项目         表1
检修项目 维护检修内容 检修时间
及次数 备    注

衬 炉衬有否裂缝 观察坩埚内有否裂缝 冷炉每次启炉前 若裂缝宽度在2mm以下、如不深切屑等物不会嵌进裂缝时,则不必修补,仍可使用。否则需要进行修补后才能使用
出液口的修补 观察侧壁炉衬和出液口交界处有否裂缝 出液时 若出现裂缝,进行修补
炉底及渣线部位炉衬的修补 观察炉底及渣线部位的炉衬有否局部蚀损 出液后 若有明显的蚀损需进行修补

线
圈 外观检查 a线圈表面有否附着异物
b顶紧线圈各装配螺栓有否松动 1次/日
1次/日 用车间压缩空气吹扫
拧紧螺栓
橡胶管 a橡胶管接口处有否漏水
b目测检查橡胶管有否割伤 1次/日
1次/周
线圈出口处冷却水温度 在额定金属熔液量、额定功率状况下,记录线圈各支路冷却水温度最大与最小值 1次/日
除尘 用车间压缩空气吹去线圈表面的尘屑和熔液飞溅物 1次/日
酸洗 感应器水管的酸洗 1次/1-2年 用5%的稀盐酸冲

线 水冷电缆 a有否漏水
b检查电缆是否接触炉坑
c在额定功率下记录电缆出水温度
d为预防事故发生采取的预防措施 1次/日
1次/日
1次/周
1次/年

可绕性导线 干式电缆 a清除绝缘胶木制的母线夹板上的尘埃
b检查悬挂汇流母线夹板有否折断 1次/日
1次/周

盖 耐火浇灌料 目测检查炉盖里的耐火烧灌层厚度 1次/日 耐火浇灌料层厚度剩1/2时,则要重筑炉盖衬里
加润滑油 炉盖支点部分 1次/周

缸 油缸上下部轴承及高压管 a轴承部分及高压管上有无金属熔液烫伤的痕迹
b油漏泄 1次/周
1次/月 观察油缸下面的支座有无油污,拆下压盖进行检查
油  缸 a密封部位有无漏泄现象
b异常声音 1次/日
1次/日 倾炉时,观察油缸体发出诸如敲击油缸之类声音时,多为轴承缺油
倾炉限位开关 a动作检查
用手按动限位开关,油泵应停止加载
b限位开关上有无溅着金属熔液 1次/周
1次/周
加润滑油 所有各加油口 1次/周

柜 刀开关接触器 a主触头的粗糙程度、磨损量
b检查辅助触头接触是否良好,是否磨损
c灭弧罩是否碳化
d除尘
e检查螺丝是否松动

1次/6个月
1次/6个月

1次/6个月
1次/月
1次/周 粗糙严重时,用锉刀、砂纸等研平
触头磨损2/3时,调换触头
碳化部分细砂纸磨去
用车间压缩空气清扫,用布擦去灰尘
绝缘电阻 用1KV兆欧表测量主回路与地之间绝缘电阻应大于1MW 1次/6个月
接地装置 检查接地线是否良好 1次/月

中频电源柜 柜内外观检查 a元件有无破损、烧坏
b接线头是否松弛、脱落 1次/周
1次/周
若松动,有可能烧坏元件
动作试验 a检查指示灯是否指示
b过流、过压动作是否灵敏
c漏炉、缺相、欠水压、水温报警等是否工作可靠 1次/日
1次/日
1次/日
柜内除尘 用车间压缩空气清扫 1次/周
继电器 a检查触头粗糙程度,粗糙严重时用细砂纸打磨光滑
b调换接点
触头磨损严重时要调换 1次/3个月
1次/2年

器 检查外观 a有无渗、漏油
b冷却绝缘油是否加到规定位置 1次/周
1次/周 如油液面下降,应及时补充
灵敏度 a检查日常温度指示,应低于规定值
b检查温度报警是否灵敏
c检查瓦斯报警、跳闸是否灵敏 1次/日
1次/月
1次/月
响声及振动
a平常通过听和摸进行检查
b仪器测量
其它详见变压器说明书 1次/周
1次/年

组 检查外观 a有无油和水漏泄
b各端子螺钉有无松弛 1次/日
1次/周 若发生松弛,端子部分会因过热变色
电容器组周围的温度 用水银温度计测量 1次/日 进行通风,使周围温度不超过40℃

置 液压油 a油面计显示的油面高度,油的颜色有无变化
b检查液压油中的灰尘量及油的质量
c测量温度 1次/周
1次/6个月
1次/6个月 若油面下降,则回路有漏泄
质量差时,要调换油

置 压力计 倾炉压力是否与平常有不同 1次/周
泵 检查泵的噪声是否与平常不同 1次/周 泵有噪声时,有下列原因:
a由吸滤器吸入空气
b泵的吸入侧吸入空气
c过滤器有杂物吸油不畅通
调压阀 a从泵起动到压力上升出现时间滞后时及调压阀噪声变大时,拆开调压阀进行清理
b倾炉速度太慢时,在装置最高使用压力范围内提高调压阀的设定压力,设定压力不上升,拆出进行清理
过滤器 拆开过滤器进行清理
调换部件 第1次为半个月,
以后为
1次/月
1次/年
配管 直观检查配管上有无漏油 1次/月

路 软水冷却装置 a装置各部位有无漏水
b电动机、泵的噪声、振动与平常有无不同
c长期停运时,或在冬季、夜间停止运转时,应排去剩水(指在水温低于+5℃时)
d压盖密封垫的磨损更换 1次/日
1次/月

2年
冷却塔备用水路 备用进水是否正常 1次/月 (甲方自备设备仅供甲方参考)
冷却水回路 冷却水分配架
a水压表报警值是否正常发出,压力指示与平常有无不同
b温度计指示是否正常,报警触头有无异常
c配管有无漏水
1次/月
1次/周
1次/日
紧急用设备 备用水泵是否正常 1次/周
漏炉报警装置 电极引出线检查 a电极引出线联接是否正常
b电极引出线是否接地 1次/日
1次/日 此装置为选配件
线圈检查 拆炉时:
线圈有无因金属熔液引起的烧坏
线圈有无凹凸
线圈有无其他损坏

楼主:
好像发的有点乱哦,本来是表格形式的,但贴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