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一直在说星三角,我所理解的是针对三角形运行的马达采用星三角启动,因为三角形启动电流大。而实际中却又碰到三角启动星形运行的,气动冲床上面,马达拖一个大飞轮的。你们说说,星三角到底用什么电机上的 ?

网友A:
三角形启动电流大,容易烧掉电机,所以才启用星形启动,平稳后再切换成三角形运转。

网友B:
有飞轮一类的大惯性负载,需要大的启动力矩,但是运行又不需要那么大的力矩,为避免能源浪费就可以选择三角启动星形运行。这是个人观点。

网友C:
三星角启动??没听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飞轮一类的大惯性负载,需要大的启动力矩,但是运行又不需要那么大的力矩,为避免能源浪费就可以选择三角启动星形运行。这是个人观点。
赞同以上看法,对于惯量较大的负载(如楼主所述),小电机根本起不了,如采用大电机Y启动,同样也非常吃力,也起不了,为此,也只有采用以上的方式启动、运行。

网友E:
星三角启动主要是为了减小大功率电机启动时对供电电网电压的影响。

网友F:
这是要根据设备运行的要求来设计电机运行状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飞轮一类的大惯性负载,需要大的启动力矩,但是运行又不需要那么大的力矩,为避免能源浪费就可以选择三角启动星形运行。这是个人观点。
这种情况头一次听说,谢谢了

网友H:
星三角启动主要是为了减小大功率电机启动时对供电电网电压的影响。
负载较大的还是三角启动

网友I:
还有这事,真没听说过,涨见识了。

网友J:
觉得2楼说的有理。

网友K:
我支持2楼的说法,当启动时需要大转矩带动飞轮,因为飞轮惯性作用,运行时电机处于轻载状态,如还是三角运行就觉得浪费电能了

网友L:
头次听说,见识了,不过也有些道理

网友M:
我在现场测过,星型时的电流比三角时的大…

网友N:
D-Y启动现在都不怎么用了,主要是减小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一般直启启动电流时额定电流的4-7倍,大型电动机为了减小对电网的冲击一般都选择降压启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