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跪求CPU315-2PN/DP上的两个网口怎么实现与电脑的连接,我一直都连不上啊,急死了都!!!!!!!求指点

网友A:
1、网线需要使用交叉线,如果使用平行线的话请加装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2、电脑的网卡IP地址段需要与PLC侧面印有的地址段为同一网段,不知道如何设的话请致电你的PC厂商。
3、启动Step7,在PLC菜单下点击Edit Ethernet Node,输入PLC侧面印有的MAC地址。

还不会的话,请去西门子官网下载CP343网卡的使用手册来看。

再不会的话换个品牌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网线需要使用交叉线,如果使用平行线的话请加装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2、电脑的网卡IP地址段需要与PLC侧面印有的地址段为同一网段,不知道如何设的话请致电你的PC厂商。
3、启动Step7,在PLC菜单下点击Edit Ethernet Node,输入PLC侧面印有的MAC地址。

还不会的话,请去西门子官网下载CP343网卡的使用手册来看。

再不会的话换个品牌算了。

Regards
说的很好!

网友C:
就用一般的网线就可以连上,
1、打开程序管理器
2、新建一个项目
3、设置PC/PG连接方式为 tcp/ip  后面的网卡是你连接PLC的网卡
4、点击可访问节点
5、画面中会出现一个PI什么的文件
6、右键点击那个文件,再点对象属性
7、在出来的画面中找到PLC的ip地址
8、设置自己的电脑连接PLC的网卡的IP地址为 PLC地址最后一位+1,其他的相同
9、关闭可访问节点的窗口
应该可以上传程序了!!!!!!!!!!!!
要是有源程序,你打开源程序  就可以在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