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哪位能说出,电机Y与△启动的区别

网友A:
星三启动是指启动时绕组接法为星形,启动起来后转化为三角形接法.从而来降底启动电流.

网友B:
电工理论知识学的不扎实 嘿嘿

网友C:
星型启动?三角型启动?这个是看电机绕组的接法,一般4KW以下的三相电动机绕组都星型接法。

网友D:
启动电流.不一样

网友E:
还有一类小功率三相电机是380与220伏两用,通过接线端子来改变的。

网友F:
主要是大电机启动大电流的调整

网友G:
国产电机4KW以下的都星型接法

网友H:
Y形启动启动电流小,同时带负载能力降低,好处就是对变压器及其它负载的影响小!

网友I:
启动电流不一样

网友J:
星形的启动电流小,可以减少对电网的冲击,但不适于重载启动

网友K:
三角型接法每相绕组所加的电压是星型接法的1.7倍
也就是说通常三角接法每相绕组所加的电压是380V   星型接法每相所加的电压是220V
所以功率,电流都发生了变化
一般3KW以下电机都采用星型接法3KW以上的三角型接法
我们通常降低启动电流,所以把三角型接法的电机采用星—角启动,以启动的时候星型接法每相加220V的电压,以降低启动电流,减小对电网的冲击,当转速到达一定值后再采用三型接法以保证工作在额定状态。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电机都采用三角型接法的原因,如果采用三角接法的话就不能用星—角启动了,不过这可能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