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我司用电接点压力开关控制消防水泵的压力,但是压力表老是坏,一般用不了两周,有懂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改用压力开关吧,电接点压力表容易坏。

网友B:
是不是压力波动大

网友C:
量程选的合适吗

网友D:
可能是压力表触点容量小,频繁开关烧坏了触点所致。

网友E:
用抗震型的

网友F:
同意1楼的意见

网友G:
用隔膜,抗震的压力表,我们公司用了几百个都没有问题,就是价格稍贵

网友H:
我们的也从来没坏过。

网友I:
若是因为启动频繁的原因,可考虑加装稳压罐,根据实际供水量选择相应容积的罐体,设定好高低液位,并充入相应压力的空气,用稳定的压缩空气保持罐内压力的恒定,当罐内水位降低到液位设定低限时,启泵,高限时停泵,罐越大缓冲时间越长,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恒压供水。,也可以使用变频器

网友J:
我是这样改的:用电接点压力表去控制12V的微型继电器,继电器再去控制电泵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K:
我用的也是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