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PLC是 FPX C40RT0A的
系统寄存器设定 Y0 Y1脉冲输出了
按照手册写的程序
运行总是提示45号错误(运算错误)
程序如图
请教下原因

网友A:
这个是因为默认情况下,Y0,Y1是普通输出,必须在设置里面把Y0,Y1的输出设定为脉冲输出,方式为CW+CCW,或者PLUSE+SIGN,这样就可以不报错鸟~试试吧

楼主:
系统寄存器设定 Y0 Y1脉冲输出了
已经设过了
PLUSE+SIGN这个也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