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上有一个定位完成时输出,有必要用到吗?

楼主(2013-09-30):
松下A5伺服驱动器上有一个定位完成时输出,有必要用到吗?一般都用定位指令的结束标志吧,如三菱的M8029

网友A:
这个不是必要的,不一定要接。

网友B:
呵呵;一般用PLC内的了;

网友C:
小日本觉得他的功能很齐全就可以了,不过他这个定位完成信号应该是最准确的,采用了驱动器内部的偏差计数器为零时的信号。

网友D(2021-01-08):
最好使用,单轴无所谓,多轴时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有在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