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为了熟悉模拟量模块,在淘宝上买个EM235,搞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了一下

楼主:
EM235的DIP开关原来为2,6为ON,
在A的输入口,我接了一个0-10V信号,在D的输入口,我接了一块温控表输出的4-20mA信号,输出控制一个加热的可控硅没有问题。

网友A:
可控硅加热 我们没用的好多啊

楼主:
在调试时我发现如下问题:

1,既有0-10V信号又有4-20mA信号,DIP开关如何设置?

2,D输入口接入信号,调试时AIW8始终为0,是这个接入口坏了吗?(搞错了,是AIW6)

3,改接到B输入口,是确认仪表mA信号是很稳定的,但是AIW2数值不断跳动,大概在0-4000的范围内,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呵呵;EM235的输入4路信号必须是相同的,不可以像三菱FX2N-4AD那样对4路分别设定;
所以你一个EM235同时接电流与电压是不可能的;

网友C:
电压电流能够同时接入模块,比如量程设置为0-10V,这时候也是能输入0-20MA的电流信号的,只不过相应的通道三个端子中的RX要与X短接!在程序里记得是0-16000而不是0-32000!

网友D:
先要把线接对

网友B:
EM235内的电阻是250欧,如果是0~20mA与0~5V信号是可以共用的;对应的DIP设定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