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偏移:cp1e 里面的MOV #0 D0[D20] 在cp1h里面怎么表示

楼主(2013-09-30):
刚接触PLC不久,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在cp1h里面没有看到类似cp1e 指定地址的偏移
地址偏移:cp1e 里面的MOV #0 D0[D20] 在cp1h里面怎么表示
************************************************
MOV #0 D0[D20] : 将D0偏移D20后的地址内容设为#0
MOV #0 D0[5] :将D5的值设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触PLC不久,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在cp1h里面没有看到类似cp1e 指定地址的偏移
地址偏移:cp1e 里面的MOV #0 D0[D20] 在cp1h里面怎么表示
************************************************
MOV #0 D0[D20] : 将D0偏移D20后的地址内容设为#0
MOV #0 D0[5] :将D5的值设为#0
Mov #0 *D20 或者 Mov #0 @D20 取决于D20中存放的偏移值为10进制还是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