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看了三菱的说明书,不太明白,没有国产变频器的参数那么直观,不知道把哪些参数设置成什么才能外部运行和外部给定频率?第一次用三菱的变频器,有点不习惯,谁比较熟练啊,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要怎么样外部给定频率?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用外接电位器调速。

网友C:
PR79设好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用个端子短接COM端,电位器连接10V VI GND啊,国产的变频器参数都很直观,直接说运行指令来源,频率来源,但三菱的不是这么说的,看说明书,介绍得好像要设置很多参数一样

网友A:
73号参数设置成0对应端子2和5之间输入0到10V的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把PR73设置为0,PR79设置为2,解决了,与国产的说明相比,三菱的介绍得比较复杂,可能与它功能太多有关吧

网友D:
先看一下PR79里的设置,再设置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