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30):
为什么        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 WIN7 32位的电脑下不了,只好用 XP 系统的电脑下。

网友B:
我的都可以

楼主:
难道是我人品不好吗

网友C:
安装的系统版本问题,有的WIN7 GHOST版是简化版,很多插件是去掉了的,做工控还是装完整版吧。

网友D:
系统的问题,最好用正版,或者完全版系统。

网友E(2013-11-13):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