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数位的输入寄存器,是不是要进行浮点数运算

楼主(2013-09-30):
(无正文)

网友A:
并非必须,可以采用假小数的形式,即积存器真实的数据是5位数,如:29090,但在文本上显示时,通过人为的加上一个小数点,使其显示为:290.90,当然也可显示为2.9090,究竟小数点怎么移动,就看你的需要。

网友B:
直接在文本上设定数据的小数点后的位数就行了;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各位,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用两个寄存器放在一起,然后再运算,就不用浮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