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1):
求教怎样在组态王上做一个秒分时事件计时器,也就是说系统在运行中记录某一台设备的故障时间,plc是欧姆龙C1000

网友A:
你把这个故障号作为一个报警位,在组态王报警里面添加这个TAG。会自动记录报警时间的。(精确到秒)。组态王要支持正版噢,或者 支持一下原创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8339055

网友B:
按照一楼的说法很简单

楼主(2013-11-25):
回复 网友A:
谢谢,组态王好像只有正版的啊,就是学习用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是吗?

网友C:
这么古老的PLC连接组态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