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知识

楼主(2013-10-01):
将交流电源并联在电容两端,输出的电的周期,波型有什么变化,是延时90度还是提前90度

网友A:
并联后,不延时90度也不提前90度,只能滤波

网友B:
电压落后电流90度。

网友C:
嗯,电压滞后电流90度,貌似这个理。

网友D:
电压滞后电流90度

网友E:
电压超前电流90度

网友F: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C:
嗯,再细读题目,有点意思,说电流超前电压90度,仅仅是指的并联的电容上通过的电压和电流相差90度。

如果这个电源除了并联电容器以外,又并联了其他负载,那其他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相位如何?由其他负载的性质而定,电阻负载,相位没有变化,电感负载或电容负载则都会产生电流电压相位差。

综上,交流电源输出的电压与电流相差,由其负载的总阻抗性质而定。不是简单的相差超前或滞后90度,只有纯电阻、纯电感、纯电容才会是+/-90度或0度的相位差呢。实际的电源负载,不可能是理想的纯电阻或纯电容、纯电感。阻抗包括电阻、感抗、容抗的代数和。

哈哈,都是基础知识的一般概念问题。

网友G:
楼主说的不详细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样吧,复变函数中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