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1):
刚注册,发个帖子,把我的维修与大家分享:

一、现象:

  前些天,上班正没事干呢,一同事找来说:灯开关控制不了灯管了,以前是可以控制的,现在就是一直亮着。正好呆着比较闷呢,叫上同事,扛上梯子,搞他去。

二、分析:

 我和同事分析了一下,认为可能原因有两个:

1、开关坏掉,短路,造成一直亮。

2、由于我厂是3相4线制,零地合一供电方式,是不是开关控制零线,零线短路造成的。

三、维修具体过程:

1、首先,去现场,发现确实灯开关无法控制灯管了,灯一直处于亮的状态。

2、拆开灯开关,用电笔查看,开关控制的是零线,摘掉一根线,灯依然亮,为了确定开关没问题,再用万用表电阻档打一下,没问题,开关是好的,这样,可能判断是零线短路。

3、为了确定:短路的位置,是开关到灯架,还是灯架内短路。我们的检查如下 :拆下灯架,拆下电源零线,发现灯依然亮,可以判断出是灯架中有零线接地所致。

4、由于我们公司灯管大多采用电感式整流器,坏的机率比较大,关闭整个照明电源,用万用表打整流器对地,发现其中一个短路,更换整流器,接好线,上电,开关控制正常了。

四、小结:

1、灯开关控制,正常都是控制火线,如果感觉电源线有较大的变动机率,可以把单极开关,改成双极开关。

2、灯开关,或者加热等,最好加上漏保。

五、建议:

因为笔者自己也是从自学到现在的公司电气设备维修的,所以自认为,对于电气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1、认识并了解常用强电相关件,如开关、接触器等,发个免费的网站入口链接:http://www.dqshare.com/soft.aspx?id=123,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2、能看懂电路图。

3、简单的接线,自己去感受,去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也发个免费的网站入口链接:http://www.dqshare.com/soft.aspx?id=107,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A:
软文,鉴定完毕

网友B:
看了文末的链接,查看了楼主的一些回复,初步认为该链接不是广告目的——
我是想说,论坛技术版块(包括休闲版块)不允许广告性链接。
呵呵,提示一下;措辞不当之处,请谅解。

欢迎分享学习体会、工作经验!

网友C:
实践出真知

网友D:
楼主行文流畅,思路清晰,有此才学,堪称电工之兴!

网友E:
分析得很好啊,如果日光灯管开关控制的是0线,L线直接到灯管,灯管是会亮的。

网友F:
很好的建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