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开机出现些英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02):
一送电就出现这个界面了,然后不动了,必须用手点一下触摸屏,才能进入主界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提示上说发现系统错误

网友B:
看最后一排英文的意思,应该是后备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我技校毕业,英文够差吧,但是感觉看这个还不难啊。
前几天在一位电器主管工程师指导下换了一个配件,然后还有故障,我查看了一下图纸,图纸上是英文标记的,有些单词不是很确认,我问主管,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不知道,我说是不是**的意思,他说可能是,他说他都忘记了。
然后我很快根据图纸标示判断出了那个故障现象是什么原因,他说还要问一下设备厂家确认一下,后来确认跟我的判断是一致的。

网友D:
电池先换了;

网友E:
都说换电池
那就换吧

网友F:
都是触摸屏的系统硬件及系统信息,好像电池有问题……

网友G:
重新下载程序固件!

网友H:
电池如果没电应该能顺利进入系统,然后提示battery low!

网友I(2013-12-22):
电池问题,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