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2):
正在编译程序块...
主程序 (OB1)
网络 2,行 1,列 2:错误 87: (操作数 1) 参数不正确。

网友A:
我这里编译通过。。。。。。

网友B:
1楼的没问题,不行你就重新建一个就O了

楼主:
这个程序是现成的,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原来的符号注释是代码,如SD表示启动,我改为中文注释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提示网络2有问题,但是无论我如何修改总提示在那个地方错误。

网友C:
程序能通过  不过看起来不顺眼      怎么复位这么多  M10.1后的31个位?

网友D:
格式问题吧 也许以前的版本的比较早,能通过编译,这样的程序看起来很别扭,分开写好看点个人觉得

网友E:
程序没有问题啊

网友F:
貌似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拆开就没事了

网友G:
新建个程序,然后复制进去应该没问题,我把这两段码进去后编译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建个程序,然后复制进去应该没问题,我把这两段码进去后编译没问题……

我新建了两个程序,一个是复制粘贴的,一个是手动输入的,一个有问题,一个没有问题,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建个程序,然后复制进去应该没问题,我把这两段码进去后编译没问题……

终于搞好了, 竟然要将|P|这个符号删掉,然后重新输入就好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