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光洋的请进,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03):
光洋su-6m和abb acs800通信。
第一句是说,用通信口3与2号站通信。
第二句是说,4个字节。
第三句,起始地址,
第四句,写地址,ta15是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机器通信不上,怀疑通信口损坏。su的通信口3,txd+和rxd+连在一起接到变频器的通信模块b+,txd-和rxd-接在一起连接到变频器通讯模块的a-上。怎么判断是哪部分坏了?我打算用串口调试软件自己写一个数据串和变频器通信一下,可是不知道ta15.是哪个地址。

网友A:
有SU-6M CPU替换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找了触摸屏连接下试试

网友C(2015-07-23):
楼主,请问下光洋SU-6MPLC的编程软件在哪里下载???万望指点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