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3):
各位大神:如题,我想在触摸屏上面设置伺服电机的参数(比如点动速度,回原点速度,加减速时间等等),比如用plc中的D100作为点动速度数据寄存器,并这个速度是在触摸屏上输入数值的,最主要的是我想在触摸屏断电保存这个点动速度,等下次重启触摸屏时可以用,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理解PLC的掉电保持区域就明白了

网友B:
掉电保存与屏无关,只要你对应的PLC寄存器选的是掉电保持型的就OK了;

网友C:
听说D100在PLC里就是掉电保持的哦

楼主:
现在明白了,多谢各位大神啦,就是把数据保存在plc中的。利用plc中的可保持数据寄存器来保存数据。
之前我总以为数据是保存在触摸屏那边的。现在明白了。
那个触摸屏那边也有可保持的寄存器RW和RW_A,弱弱问一下,这两组寄存器主要用来保存什么的???比如,,,,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用配方功能,对应的数据都是在屏上保存的;

楼主:
如果用触摸屏的配方要怎样把配方数据跟plc数据寄存器联系起来呢??用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