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3):
电脑是台式机,触摸屏是三菱的GT1050-QBBD-C,PLC是FX1S-30MR,怎样把通过GT designer做的画面传到触摸屏中,是经电脑传到PLC,再由PLC传入触摸屏,还是通过数据线直接由电脑传到触摸屏?如果是后者,那么是那种数据线?是FX-232CAB-1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1050有USB接口的,用USB线不是更方便;

网友B:
这个触摸屏的程序要直接用电脑连接触摸屏传送,用触摸屏上的232或是USB口都可以传送。
232口的电缆是FX-232CAB-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电脑通过USB数据线连接触摸屏时,是不是设置完参数就可以了  触摸屏里面的一些软件比如(OS)之类的还需要下载吗 触摸屏是GT1050-QBBD-C的,用GT-Designer2软件设计画面时,型号是不是对应GT11**-Q-C(320X240)?小弟是新手,请多多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电脑通过USB数据线连接触摸屏时,是不是设置完参数就可以了  触摸屏里面的一些软件比如(OS)之类的还需要下载吗 触摸屏是GT1050-QBBD-C的,用GT-Designer2软件设计画面时,型号是不是对应GT11**-Q-C(320X240)?小弟是新手,请多多赐教。。。

网友B:
GT10系列的在出厂时已安装OS,不用再装了
USB线第一次连触摸屏时要安装驱动,然后在下载时选择用USB接口就可以
GT10的用GT Designer3软件,这个三菱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到。

网友C(2015-03-25):
这个触摸屏的程序要直接用电脑连接触摸屏传送,用触摸屏上的232或是USB口都可以传送。
232口的电缆是FX-232CAB-1。
可以自己焊一根数据线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