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示教器无法启动 求助

楼主(2013-10-03):
ABB机器人 型号为1410 示教器可以启动window CE 自检查通过,但应用程序启动每次失败,错误提示无法加载一个程序文件(如图),那位大侠帮忙判断下故障原因。。。。不甚感激!!

网友A(2013-11-11):
你的是不是写的程序有错误代码,看能不能加载别的程序。
【方案】
华北工控BIS-6920M,满足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多设备互联互通应用

网友:
【方案】
柜式变频器在拉法基水泥窑主传的应用

网友B:
朋友怎么联系你。。。。共同探讨
【方案】
助力实现边缘AI应用:华北工控JETSON系列嵌入式产品方案

网友C:
系统加载的文件有问题吧
【方案】
加莱港部署安防监控热成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