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4):
手上有一台15KW的西林变频器,带额定负载启动时电机抖动,空载测量3相输出电流严重不平衡,但电压平衡,现在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因为换了一台变频器装上去就好啦,电流电压都平衡,这台变频器上个月炸机,刚换的模块,所以模块应该也没问题,不知处理过这种故障的前辈可否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A:
楼主 你的电流不平衡是电流上下波动大不平衡 还是三相电流稳定不平衡啊?

网友A:
电流波动大的话  应该是脉冲有问题  你查主板给出的6路脉冲一直到驱动。电流稳定不平衡应该就是驱动没修好 或者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B:
电流霍尔传感器损坏。

网友A:
霍尔损坏的话  应该是变频器显示电流出错把  报过流把    有高手告诉下  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稳定,但是不平衡,3相差很多

网友B:
你可以把霍尔,拿掉测3相输出你看平衡不?基本就是霍尔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台没有霍尔传感器,它是通过在U,V的输出端串接的电阻来检测输出电流的

网友A:
是不是参数问题啊,你有没有试过出厂设置啊 。或是看看有没有电机自学习啊。。。

网友C:
你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是怎么测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电机线上串了3个感器,然后接到三个电流表上测的

网友D(2013-11-28):
造成电流不平衡有哪些原因?

网友E(2014-01-27):
用钳形表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