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4):
请问下无变频器情况下,电动机重轻载的功率变化?

网友A:
当然有变化,根据电流的大小知道负载的轻重

网友B:
比如风机启动的时候就是重载,当速度到达一定且受到风机惯性作用后,电机就会变为轻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