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4):
松下A4伺服位置控制,由上位机方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用丝杆推拉负载。有时停机时电机有振动,并有很大嗡嗡声,有这种现象后就定位不准了。当停机时没有振动定位很准。用了差不多两年了,以前都很正常的,丝杆等机械部分间隙、电气线路都没有问题。不知是驱动器,还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A:
都运行这么久了,只能用排除法试试看

楼主:
也想用排除法,但没有备用的。

楼主:
明天决定把电机空载开上几个小时,看是否会出现振动。

楼主:
今天电机空载运行了接近40分钟,中途停机时开始出现振动,并且多次停机连续出现。打电话给松下售后,回答说是电机的硒钢片有问题了,已过一年保修期,维修只能送日本(明明在中国生产的),来回费用还不如买新的.新三相交流5KW伺服电机要一万多。感觉有点不靠谱,好像在忽悠人.

楼主:
自力更生,今天终于把问题找到了,伺服电机带负载工作了8个小时,屁事没有。

网友B(2019-01-22):
请问师傅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碰到类似问题,停机时抖动,而且伺服电机振动响声,更换伺服电机停机后响声仍然存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也是带丝杆的吗?

网友D(2022-01-12):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方便告知一下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谢谢!

网友E:
遇到过几次都是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调整刚性和增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多是伺服电机的问题,定位不准,来回过冲而引起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