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5):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在5HZ以下时,经常出现扭矩不足现象,……

1、“时空——王者之师”说的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2、我说的是调速电机在调速时,能安全运行的额定参数问题,是个普遍理论问题;
3、30KW电机,变频器在5HZ运行时,这个电机的额定转矩不变,与名牌额定转矩一样;这个电机的额定功率不再是30KW的电机了,而是3KW的电机,如果你还想低速运行功率是30KW,那就要烧电机了!
4、时空是说,他看到的电机,在5HZ时,转矩不足,那就是变频器质量的问题;
5、也有这样的情况,5HZ时电机确实是额定转矩了,但是用户要它出更大的力,还要它出30KW的功率,那就是用户的使用不当的问题了!
6、举例说,一个50HZ30KW的电机调速到5HZ时,它的额定功率变成3KW的电机,额定转矩不变;
7、举例说,一个50HZ3KW的电机,用机械传动调速,速度减小到1/10时,拖动负载的额定转矩扩大10倍;
8、就是说起重机用3KW电机,用机械传动调速将速度减小到1/10时的额定转矩,等于起重机用50HZ30KW电机在5HZ时的额定转矩;
9、或者说“起重机用3KW电机,采用机械传动调速,将速度减小到额定转速的1/10时可以吊起的重物,如果起重机用电机变频调速,必须用50HZ30KW的电机在速度减小到5HZ时,才可以吊起!!!”
10、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把变频调速用于起重机、吊车等设备,是犯了一个无知的荒唐的错误!
11、因为起重设备,最重要的是要在低速时获得很大的转矩,要吊起非常重的重物,可是采用电机变频调速,低速的额定转矩不变!
12、因为起重设备,最重要的是要在低速时获得很大的转矩,要吊起非常重的重物,当它采用机械传动调速时,低速可以获得几十倍的额定转矩提升!
13、因为机械传动调速是恒功率调速,就是说机械调速时,速度减小多少倍,额定转矩就增大多少倍,而额定功率不变!
14、就是说,电机调速,与机械调速,调速的机械特性不一样:
1)电机调速,是恒转矩调速;
2)机械调速,是恒功率调速;
3)恒转矩调速,速度调低时,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与速度正比减小!
4)恒功率调速,速度调低时,额定转矩成倍增大,额定功率不变!
15、所以不要随意将机械传动调速方式改成电机变频调速方式,它们的调速机械特性不一样,各有优缺点;
16、电机调速,适用要求调速速度精度要求高的场合;
17、机械传动调速,适用低速力矩要求成倍增大的场合!!!

网友B:
不能只改造变频,电机也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只改造变频,电机也要换

1、换电机,换多大的电机?
2、3K瓦换30KW ?60KW?……,低速转矩都很难保证需要!
3、大家用过手动捣链吧,你可以用手拉,轻松吊起5吨的中物,原因就是它采用机械调速!

楼主:
1、但是,有很多人,要求低速时的转矩成倍增大,那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机械恒功率调速,机械恒功率调速低速转矩可以成几十倍增大!
2、通俗的讲举例说,汽车的发动机功率是一定的,平路高速行驰,遇见上坡路面,汽车就减速抵挡以增大牵引力爬上坡;如果汽车改变频调速的电机拖动,平路高速行驰没有问题,但是遇上坡路面,减速牵引力恒定不会增大,就可能爬不上坡了,这样的汽车你要吗?
3、把起重机的机械调速改成变频调速,就相当于汽车改变频,平路高速没有问题,但是遇见上坡路面,减速牵引力不增大恒定,上不了坡!起重机低速要求起重力矩成倍增大,只能采用机械调速!

网友C:
哇~说了这么多好有道理啊,我马上就去把厂里天车上的那个30KW的变频器给摘了……省得闹这么荒唐的错误。。

网友D:
那现代矿山提升只能用变流器了

网友E:
说的好啊!好多变频器厂家推荐矿山提升机,节能改造。导致故障频发。厂家找各种理由搪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说了这么多好有道理啊,我马上就去把厂里天车上的那个30KW的变频器给摘了……省得闹这么荒唐的错误。。

1、如果你的汽车走的是平路,没有上坡的问题,那就无所谓;
2、如果你的汽车走的路,要上坡,那你就不要改,只能用机械调速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啊!好多变频器厂家推荐矿山提升机,节能改造。导致故障频发。厂家找各种理由搪塞!

1、本贴说的是调速问题,用机械调速,低速力矩大;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电制动问题,如果没有变频器,电动机会自动进入发电制动,非常安全!
3、变频调速后,发电制动通道被阻断,只能用制动电阻,不仅不节能,而且不安全,一旦制动电阻出现问题,就会掉下去溜钩,出人命!

网友F:
把起重机的机械调速改成变频调速?
楼主此处说的机械调速,是变速皮带(变传动半径)?是齿链式(变传动半径)?还是其他?

调速就是调速,莫非楼主说的是减速器?
如果真如此,此说法不妥,减速与调速不是一回事。

楼主:
1、变频调速用于起重设备,这个起重设备就好像一个在平路上高速运行好好地,一旦遇见上坡就爬不上去了,速度再低也爬不上去,因为速度减小,额定牵引力不变;
2、变频调速用于起重设备,这个起重设备就好像一个在平路上高速运行好好地,一旦遇见下坡就傻了,只能踩离合器刹闸,不敢挂档滑下,挂档滑下时会跑飞!

网友G:
我见过一种变频电机,电机铭牌上写着低频恒功率,高速恒转矩

网友F:
变频器可以替代通常的机械调速器,而且是无极调速,但不可替代减速机,如果非得替换,那必须增大电机及变频器的容量,否则,低速时将无法驱动负载。

网友H:
那就换成直流调速系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见过一种变频电机,电机铭牌上写着低频恒功率,高速恒转矩

1、不管是交流变频调速,还是直流调压调速,都是恒“转矩调速”!
2、不管是交流变频调速,还是直流调压调速,弱磁调速都是恒功率调速,转速越高转距越小转矩与速度反比减小!
3、没有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可以替代通常的机械调速器,而且是无极调速,但不可替代减速机,如果非得替换,那必须增大电机及变频器的容量,否则,低速时将无法驱动负载。

1、“机械调速器”、变速箱、减速机都是机械调速,速度减小时,转矩增大,在物理上就是“杠杆原理”!
2、起重机一般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对转矩要求高,因为它是“起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换成直流调速系统呗!

1、不管是交流变频调速,还是直流调压调速,都是恒“转矩调速”!
2、不管是交流变频调速,还是直流调压调速,弱磁调速都是恒功率调速,转速越高“额定转距”越小“额定转矩”与速度反比减小!
3、没有例外!

网友I:
不加减速机   转矩不够驱动负载                    不是说变频器也可以衡功率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加减速机   转矩不够驱动负载 …… 不是说变频器也可以衡功率工作吗

1、电机调速都是恒转矩调速,不管是交流变频调速还是直流调压调速;
2、因为电机调速时的额定电流不变,磁场恒定,所以额定转矩不变!
3、变频器在超速运行时,频率升高,电压不能升高,磁场减弱,额定转矩随转速反比减小,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J:
   之所以部分用户在交流电机的使用上存在这种错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出自对交流电机的特性缺乏了解。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的“恒功率”运行是有条件的,即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范围在7、8倍的范围内还是比较靠谱的,频率降低到5HZ,这已经达到10倍的大范围了,显然这种状况下再想让其转动特性还做到恒转矩,这不是变频器做不到,而是当下还没有这种交流电机制造水平。
   直流电机则不然,它的转动特性,尤其是低速转动特性却非常好,即非常硬,速度越慢转矩越大,尤其是堵转转矩,更是达到电机转矩的最大值。
   其实动力输出机械要的就是这种转动特性,即低转速大扭矩特性。
   为什么直流电机干扰那么大,制造那么复杂,维护成本那么高,却始终淘汰不了?
   最关键的就在于它的低速范围的那么一点点宝贵的特性上。

   这也同时引入了另一个话题:
   为什么高级的越野车的发动机就一定是柴油的?
   最关键点仍然在这里,即低转速大扭矩特性。

   有关这个问题的其他解释,尤其是什么“用户要求低转速下仍有大功率”等,这不是为师者太迂腐,就是在上述关键点上同样理解不深。
   功率不是个直接的衡量指标,因为它是多个单独指标相乘后形成的一个复合指标。
   这就相当于当一个拳击手被泰森击倒后,你如何拿出个衡量泰森拳击强度的指标一样。
   你可以给出一张受伤部位的超声波图片,的确能看到历历在目的伤情,但泰森的拳击强度,你只能去推测。
   有的人不这样做,他只给出泰森的拳击力量能达到多少磅就行了。

   要我解释这个问题,我这样说,可能看的人就会明明白白的了:
   交流变频做不到低速仍是恒转矩,5HZ以下还可用来起重纯属忽悠,切勿上当!

楼主:
以下是引用5623691182013/10/8 15:17:35的发言:……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的“恒功率”运行是有条件的,即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范围在7、8倍的范围内还是比较靠谱的,……

1、机械调速是恒功率调速,速度×转矩=功率(定值),速度越低,转矩越大,在物理上就是杠杆原理;
2、电机调速,不论是直流电机调压调速,还是交流变频调速,都是恒转矩调速,因为电机的额定电流不能增大,否则过载;速度×转矩=功率,功率/速度=转矩(定值),转矩一定,功率与速度成正比;
3、机械调速,速度降到1/100,转矩就扩大100倍;电机调速做不到,低速、高速额定转矩一个样!

楼主:
4、当然差的变频器,低频额定转矩也难以保持,是另外一个问题!

楼主:
5、开过汽车的人,都知道,爬坡时,越徒的坡,速度越低!
6、汽车就是恒功率调速,恒功率就是马达的功率在爬坡低速运行时,功率还是那么大不变;
7、而电机调速时,额定功率随着速度下降而下降,举例说5HZ时,30KW的电机变成3KW的电机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1、机械调速是恒功率调速,速度×转矩=功率(定值),速度越低,转矩越大,在物理上就是杠杆原理;
2、电机调速,不论是直流电机调压调速,还是交流变频调速,都是恒转矩调速,因为电机的额定电流不能增大,否则过载;速度×转矩=功率,功率/速度=转矩(定值),转矩一定,功率与速度成正比;
3、机械调速,速度降到1/100,转矩就扩大100倍;电机调速做不到,低速、高速额定转矩一个样!

引用 楼主:
5、开过汽车的人,都知道,爬坡时,越徒的坡,速度越低!
6、汽车就是恒功率调速,恒功率就是马达的功率在爬坡低速运行时,功率还是那么大不变;
7、而电机调速时,额定功率随着速度下降而下降,举例说5HZ时,30KW的电机变成3KW的电机了!

   所谓的“汽车发动机恒功率”,那只是理论上的。你随便拿来一条汽油或柴油发动机的功率曲线来看看,哪条是平直的?都是馒头形,尤其是低端,都是使劲地向下耷拉下去鸟。
   如果汽车发动机真的能做到恒功率,那么当堵转的时候,它的转矩就应当无限大,可你什么时候见过汽车挂着档启动的?不都是启动后将发动机提高到一定的转速后,离合器通过半联动将车身拖动起来的么?
   至于交流电机的“恒功率”那就更可笑。
   谁都知道,当家里的洗衣机的转轮转起来之后,劲头是绝对不小的,但是当你死死憋住叶轮后,堵转转矩并不大,甚至不大的劲就能把叶轮憋住。
   电机的恒转矩,只适合拿直流电机来说事,变频运行的交流电机在这方面跟直流电机比,那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 如果汽车发动机真的能做到恒功率,那么当堵转的时候,它的转矩就应当无限大,……

1、机械调速,速度减小100倍,牵引力就增大100倍,汽车变速箱的减速比最大是多少,牵引力就可以增大到多少倍;
2、“堵转”速度为零,不是机械调速速度到零,所以你的说法错误!

楼主:
以下是引用5623691182013/10/10 9:56:54的发言:……
   所谓的“汽车发动机恒功率”,那只是理论上的。你随便拿来一条汽油或柴油发动机的功率曲线来看看,哪条是平直的?都是馒头形,……

1、调速机械特性的“恒功率”是说,“速度×牵引力=功率”中的“功率”,在调速时发动机的额定功率不变;
2、调速时,汽车的功率实际多大,与油门大小有关;

楼主:
以下是引用5623691182013/10/10 9:56:54的发言:……当家里的洗衣机的转轮转起来之后,劲头是绝对不小的,但是当你死死憋住叶轮后,堵转转矩并不大,甚至不大的劲就能把叶轮憋住。……

1、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转矩与转速有关,随转速变化!
2、你说的是单相交流电机启动转矩小的情况;
3、调速的机械特性“速度×牵引力=功率”中,所说的恒功率、恒转矩都是额定功率、额定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的恒转矩,只适合拿直流电机来说事,变频运行的交流电机在这方面跟直流电机比,那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

1、从调速机械特性说,机械调速的机械特性“速度×转矩=功率”是恒功率,电机的机械特性“速度×转矩=功率”是恒转矩;
2、你说的问题和讨论的问题是两码事;
3、变频电机的转矩特性,与变频器的质量有很大关系!好的与直流调压调速电机相比不差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见过一种变频电机,电机铭牌上写着低频恒功率,高速恒转矩
你是不是看反了,应该是低频恒转矩,高频恒功率才对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K:
有可能,时间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啊!好多变频器厂家推荐矿山提升机,节能改造。导致故障频发。厂家找各种理由搪塞!))

矿山提升机使用变频器是为了调速,不是为了节能,因为变频器比直流调速装置要便宜而且安装调试也比较简单,调速性能一般能满足要求,所以现在用的很多。

网友M(2013-12-09):
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