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13-10-05):
我单位用的是安邦信G7的变频器,低频20hz左右没有问题,当频率在提升的时候报欠压故障?外围的问题基本排除了,还可能是什么问题?电源检测模块?还是什么啊?

网友A:
接触器没有吸合吧!

网友B:
检查一下三相输入电路是否接触不良或线路过细,因变频器频率增加时电流增大,引起输入电压过低报警。

网友C:
加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D:
检查整流电路正常吗

网友E:
先检查一下参数

网友F:
你是采用多段速控制吧,变频器在使用多段速控制时,每一段速都有加速时间设定,当某一段速的加速时间过短时,变频器便会提示欠电压或过电流报警,意思是一样的。我曾用安川G7做过(起重)试验,满载时总加速(0-50Hz)时间不得小于5秒否则报警停机,减速时间不得小于0.5秒。我一般是将总加速时间按段评分。

网友G:
接触器未或断相

网友H:
说外围没有问题,是指的变频器的外围吗?如果是,如果肯定外围确实是没问题,那就是变频器的母线电容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