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5):
公司有台5.5KW的汽油发电机,专供2个车间临时照明用,这两天外线停电,第一天用了没几个小时,车间通知机子转着但是没电了,拆开发电机,有一相像是过载烧毁了,我怀疑是有人私接电线烧水所致,赶紧通知供销外采一台同功率的机子,刚接上2个车间灯都亮了,过了5分钟有一个车间的灯全灭了,唯一亮着的值班室内的灯自灯口处冒烟,一会也灭了,灯是节能灯,当时没带万用表,拿电笔测着两根都带电,我以为0线断了,跑到发电机出线处测同样都带电,另一个车间正常,这台机子用了一夜又烧了,无奈让采购买了台10KW的,没在发生问题,发电机为什么烧毁,车间照明灯烧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零线出了问题,引入380了

网友B:
发电机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电

网友C:
对发电机不了解。
按所述,可能是过压烧毁;“有一相像是……”,则应当是三相的。

网友D:
没有监控发电机的电压、电流、频率吗?应该先检测以下,然后再接入负载。另外负载都是照明,功率是多少?计算过吗?

网友E:
有人烧开水堡了。

网友F:
两根火线,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相四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全是照明不到4KW

网友G:
发电机配小了

网友B:
这种发电机是不是不能带单相负载,只能带电动机

网友D:
应该监控发电机工作电压和电流。

网友H:
                 零线先断的   后负荷不平   烧了一相

网友I:
发电机也不保护呀!

网友J:
先确定发电机输出是三相电,还是单相电,是否与照明匹配。

网友K:
开机后看监测电压和电流啊

网友L:
估计零线烧断

网友M:
你的灯泡接到一相上了吧

网友N:
3相不平衡,负荷轻的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