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5):
三菱PLC与电脑无法通讯,plc是三菱FX1S-30MR-001的,数据线为USB-SC-09,也是新的,其他的设置都没有问题,但显示无法通讯,也换了几台电脑,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通讯端口选择的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端口与电脑上的相同,都是com1,电脑是台式机。发现通讯这个问题大家都会经常遇到,好像大多是通讯电缆的问题,但通讯电缆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B:
排除法,看下是线还是PLC的问题

网友A:
如果用usb肯定不是com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电后PLC电源指示灯亮,按下PLC的按钮,PLC处于RUN状态,应该不是PLC 的问题,数据线连接电脑时,USB-SC-09上的指示灯TX亮,RX不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热心回复,我电脑上的端口是com1,

网友A:
那你安装了usb驱动程序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是没有安装驱动程序的缘故,装上驱动后,就能与PLC通讯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不能确定PLC的通讯口没坏

网友C:
驱动没装就去联机;

网友D:
我有一根三菱的USB电缆,我记得是不用装驱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款需要装USB-SC-09的驱动 装完驱动后就能通讯了 我试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根三菱的USB电缆,我记得是不用装驱动的啊
三菱的USB电缆要装驱动的,装了后才能用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根电缆很久不用,我有可能记错了,
希望不要误导大家,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或许你之前装过了 装过一回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只能说你之前装过其它USB-COM的驱动,而你的这条电缆刚好与那个驱动相同而已;

网友F:
回复 楼主:
GOOD LU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