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5):
 以前装变频器时如果离PLC超过30米,一般都会在变频器柜里加个中间继电器来驱动变频器,也不知道这个距离是怎么算的,自己乱取的。不过我现在看到有的变频器离PLC控制柜有200米,然后直接通过变频器的24V拉线到PLC控制柜里,也能启动变频器,这线来回也有400米了,变频器的24V安装技术参数最大 的电流也才200MA,能拉这么远吗?这电流衰减是怎么算的啊,一般额定10A的直流电源才可以驱动100米远的继电器吧。

网友A:
呵呵;这取决于电缆的长度、粗细,另外就是现场的干扰,这么远建议加隔离;

网友B:
就是啊 我也想知道电流衰减是怎么算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先看要用的线是多粗的,根据线的电阻,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D:
最好不要太远

网友E:
上次我拉了10米1MM2的先,24VDC到终端只有23VD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我拉了100米,测电压还有24V,丹佛斯300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