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关于调速器外接电位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10-05):
如图 我们那个电工现在电位器接在了3和6上 中间并没有并联开关 电位器也是可以调速的 可是当把电位器拆掉了话 一通电电机立马就启动了
请问这并联的开关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接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接的是那种220V的调速电机 带减速头的那种 本来自带调速器 可是自带的调速器安装不理想 就换了这种

网友B:
这种调速电机需要专用的调速器控制,你如果不精通工作原理,自己别瞎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知道有专用的调速器 但是未必要用那个 关键是这样搞起来有用 只是3和6上没有并连那个开关 就是想知道那个并连的开关有什么作用
如果没有并连开关 和并连开关后断开开关难道不是一个意思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知道有专用的调速器 但是未必要用那个 关键是这样搞起来有用 只是3和6上没有并连那个开关 就是想知道那个并连的开关有什么作用
如果没有并连开关 和并连开关后断开开关难道不是一个意思么
是的、3与6短路电机停转,3与6开路电机启动,改变3与6脚之间的阻值实现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