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电线接头问题

楼主(2013-10-05):
    240铝线在350A电流运行下。3个小时内温度升高汤手。线头用铜240线鼻压接,接在400A断路器上。请教各位,用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使用铜铝接线鼻子才行。

网友B:
换铜铝接头后再试

网友C:
是否已经使用了相当长时间;
可参考以上二位的意见。

网友D:
用铜铝接头。另外是线鼻子端发热还是线发热?

网友E:
铜铝线鼻子?现在怎么还在用铝线?感觉都是上世纪的事情,铝线的单位截面载流量不行。发热有可能的。

网友F:
铝线发热,换鼻子管用?

楼主:
  断路器有没有发热的可能?

网友G:
                           铜铝电化学反应   接头处接触电阻大

网友H:
换铜铝鼻子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I:
回复 网友D:
对,讲的详细点

网友J:
不热就错了,最佳解决办法,换铜线.听某小国家的电工说,他们国家没有用铝线的.

网友K:
换铜铝接头试一试啊

网友L:
应该是线的质量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