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6):
请问:电脑重启和关机再起一样吗?怎么感觉关机再起比重启的效果好。我们公司设备上的电脑重启时有些有些功能还是不能应用,只有关机再起有些功能又回来了。

网友A:
同一个道理啊

网友B:
关机重新启动比按REST键启动效果要好!

网友C:
关机再起比重启好一点,注意,要关机后等上一会再启动!

网友D:
我基本上不怎么用重启功能,都是关机再重启。

网友E:
从来没注意过这样的问题,重启都一样,断电重启与直接重启的区别就是内部电源放电干净再重新充电。仅此。

网友F:
关机重启要好些

网友G:
楼主说哪些功能不能应用?按道理来说,重启也会把程序结束之后再启动电脑的

网友H:
我也是关机几分钟后再开机比较好点

楼主:
看来各位老师的做法都很精彩!谢谢,学习了!

网友I:
都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关机再启动好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关机再起比重启好一点,注意,要关机后等上一会再启动!
这位仁兄是正解。

网友K:
可能内存上的数据有影响;
完全关机后,内存就清空了;
而重启则可能内存上的数据不会完全清空;

网友L:
原理是一样的,启动时都要初始化。唯一不一样的可能是断电后,硬件初始化的不同。

网友M:
按理说应该没什么区别的,重启是直接运行ROM内存的初始化程序,开机也要运行这段程序,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

网友N:
关机再启动会好一些

网友O:
重启是没完全断电的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可能内存上的数据有影响;
完全关机后,内存就清空了;
而重启则可能内存上的数据不会完全清空;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