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6):
各位老师,我公司使用ACS800-104多传动系统,西门子414可编程,dp通讯,最近老出现莫名其妙停机,逆变器无故障显示。刚开始以为是dp线或dp头有问题,通过检查没有问题。停机间隔最长1个月出现1次,最短3天。多次出现无故障停机后,最终一次报警电机坏。维修电机的人说有的是电机过热,线包鼓出,扫堂。另一台说是绝缘性降低。即使电机有问题,最先几次的停机为什么无报警显示。按理说变频器的报警功能很丰富。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老师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最有可能就是DP头不太好了

楼主:
说过了,排除DP头,DP线。出现无故障跳闸的两台设备,电机最终都坏了,更换电机后再没有无故停机。听修电机的说是匝间短路,刚开始用摇表测不出来。

楼主(2014-09-02):
看到自己发的帖子,到后来查明原因了,是相连的5个触摸屏通讯不好了。这5个触摸不和逆变器一根通讯线,也没有出现通讯不上故障,但DP头阻值变大,更换后,半年没有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