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6):
LX9FJ931  这是一个接触器线圈的型号,看看这个线圈是交流的 还是直流的。

网友A:
狗头,上图!

网友B:
看电压参数是AC还是DC!

楼主:
没有参数,就一个参数。

网友C:
顶起来看看其它朋友怎么说,没看明白。

网友D:
LX9FJ931这是交流的是F系列接触器的线圈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接触器型号查线圈具体参数

网友E:
度娘上面有!交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给个链接好吗

网友F:
LX9FJ931 接触器线圈 适用于TeSys D、TeSys F接触器,交流40...400Hz:220-230V,
用于LC1-D410接触器,特殊应用

http://www.dq-fx.com/product-19301.aspx

一般都可以在此网站上找到答案

网友G:
不会吧,线圈没标是交流还是直流吗?一般交流的矮扁,直流的线圈高瘦

楼主:
非常感谢10 ..11楼的朋友。非常谢谢。

楼主:
也非常感谢9楼的朋友。

网友H:
有短路环吧

网友I:
上面还有二维码,扫一扫

楼主:
我研究研究

网友J:
这个应该是交流的吧

网友K:
交流还是直流要看线圈跟励磁片的形状

网友L:
学习一个,很不错哦~这年头接触器也修?

网友M(2016-03-18):
问下这个接触器是施耐德的吗

网友N:
交流电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