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断路器含义

楼主(2013-10-06):
 这是我厂的一个低压断路器图纸,上面的这些参数都是啥意思啊》》》 MT08 H2  抽出式       Micrologic5 ln=800A       长延时Ir=1In,tr=100S     短延时Isd=4lr,tsd=0.2S   瞬时:li=10*In,20ms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知道,在这里讲太麻烦

网友B:
    额定800安    热继整定800安   时间100秒,短路4倍整定 时间0.2秒,瞬时10倍   时间20毫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定800安    热继整定800安   时间100秒,短路4倍整定 时间0.2秒,瞬时10倍   时间20毫秒
H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定800安    热继整定800安   时间100秒,短路4倍整定 时间0.2秒,瞬时10倍   时间20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