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6):
FX1S-台达都可以通讯不  用FX1N -485-BD

楼主:
FX1S-台达变频器可以通讯不  用FX1N -485-BD

网友A:
可以的,但你要去看台达的说明书,看它对通讯的要求,PLC这边按照它的要求用RS指令写程序。

楼主:
FX1N-485-DB通讯模块与台达变频器连接时有没有终端电阻呀,在不在RA+、RA-加110欧的电阻呀

网友B:
呵呵;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
操作上看你对通讯协议的理解及编程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