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故障

楼主(2013-10-06):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   我用的圆柱接近开关外壳为什么和设备外壳接触就显示有信号呢!  接线我检查正确 :接一组电源。一组常闭。   谢谢!

网友A:
选用屏蔽式的接近开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B:
你是几线式的接近开关

网友C(2014-04-06):
开关不绝缘或是干扰

网友D:
请选择好的接近开关,有些企业未能达到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