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上的有点不懂.请问各位师傅

楼主(2013-10-06):
就是下面接触器上的号码和叉.这是指的接触器上的哪几个接点?

网友A:
x代表空置,没用!没接线

网友B:
分别为主触头、辅助常开、辅助常闭,数字号码代表在哪个区域,打叉的表示没有用到的。
比如KM2,3个3表示3个主触头在3区,19表示有个辅助常开在19区,X表示有个辅助常开没有用,4与15表示辅助常闭在4区15区各有一个。
区域划分看图纸下面的数字,像你这张图一共分了19个区

网友C:
看KM2下方的数3是主触点在3区,19是常开点在19区,4是常闭点在4区

网友D:
教科书上的表示方法 实际画图时没这些东西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分别为主触头、辅助常开、辅助常闭,数字号码代表在哪个区域,打叉的表示没有用到的。
比如KM2,3个3表示3个主触头在3区,19表示有个辅助常开在19区,X表示有个辅助常开没有用,4与15表示辅助常闭在4区15区各有一个。
区域划分看图纸下面的数字,像你这张图一共分了19个区
学习了,之前看过这样的图纸,没理会,也不知道啥意思,今天弄清楚了。
不过现在设计的图纸很少有这么规范的图纸了。。。

网友F:
实际中接线比较少用这种方法。书本上有介绍的

网友G:
还可以参看电气制图标准。

网友H:
2楼详细说明了

网友I: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J:
这种图纸现在很少了

网友K:
这种图纸一般使用制图软件自动生成的那些交互参考,如果使用传统绘图方式那不累死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B:
高手,解释得很清楚。谢谢解答。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老说明书上有,书本上也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分别为主触头、辅助常开、辅助常闭,数字号码代表在哪个区域,打叉的表示没有用到的。

比如KM2,3个3表示3个主触头在3区,19表示有个辅助常开在19区,X表示有个辅助常开没有用,4与15表示辅助常闭在4区15区各有一个。

区域划分看图纸下面的数字,像你这张图一共分了19个区
正确

网友N:
规则太多搞的多不知道用哪个好了

网友O:
这是很规范的电路图。

网友P:
这个图只有纵向坐标,我们厂的图横向也有坐标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教科书上的表示方法 实际画图时没这些东西把
实际中也是有的!不要误导楼主!按规范来 不然别人看你的图纸会累死的!

网友R: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

网友S:
长见识了
不错哦!

网友T:
二楼说的好,受教了。

网友U:
长见识了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详细解释!

网友V:
下面有区号,那标着2的表示这个线圈对应的触点在2区

网友W:
2楼详细说明了。

规范的图纸读图很方便的。

现在人们都浮躁,不为后人着想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