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6):
前几天在浙江绍兴调试公司的输送带,用的是西门子PLC,用欧姆龙的五线制光电开关做信号,用于控制后面的推包气缸电磁阀,有三条线,应为光电离电柜较远,使用八芯线延长,在接完线后,已确定接线完全没有问题,选用常开点做信号,调试时,1,2号线的动作正常,碰一下光电开关,延时一会电磁阀动作,但是第三条线碰一下光电,电磁阀就乱跳,有事跳一次,有时四五次,有时十几次,但是把电磁阀头拔下来,头上的灯又是碰一次闪一次,没有问题,但是插在电磁阀上就会乱跳,电磁阀没问题,已经换过新的,都一样,延长线大概有100米左右,如果把光电直接接在电柜的接线端子上也没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有没有大神知道原因的,求个解释,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电压降的问题 ,你加个中间继电器,用220V电磁阀试一下。

网友B:
                    线路压降或电磁阀脏了

网友C:
100米线径又细估计电源压降太大。

网友D:
如果是电压降的问题的话 那楼主不是有其他两个是正常的吗 这怎么解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220的电磁阀,电磁阀本身应该不存在问题,因为我换过两个新的,都是一样的问题,程序三个也是一样的,其他两个都没问题,现在把光电的常开点改成常闭点,然后程序里也对应改下就好了,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E:
干扰或者是延长线太长

网友F:
毫无疑问的是线路压降

网友G:
应该是线缆的问题,那个用作常开点的信号线,你在好好检查一下有木有问题!

网友H:
五线制的光电就是内置继电器的,可能是延长线过长了,分了线路电压,导致光电传感器的内部继电器供电不足,不能保持继电器的吸合状态吧,所以电磁阀跳动。

网友I:
扰动造成的,将光电信号单独敷设试试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I:
单独试过的,在外面拉一条差不多长的线,结果还是一样,关键问题,三条生产线一起开启,那个电磁阀跳动就正常了,单独开一条线却又出现问题,有点想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请问如何解决降压问题呢,谢谢

网友I:
估计是不是传感器的信号外壳与信号的参考点位是通的?用表测一下传感器外壳与信号线是否低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