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6):
用的是丹佛斯300系列的变频器,今天我发现有一台变频器,停止驱动时,频率变成0了,但是面板上显示仍有电流和功率在输出,同时电机有兹兹的响声,过了大概半分钟,电流输出才停止。这种电机响声在手动运行变频器频率为0时就会有,因为一启动变频器就会输出电流。明明我已停掉电机,为什么电流停止会滞后呢?参数都看遍了,真不知道与那个参数有关系,就差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A:
应该是停车制动和开车制动起作用了,或者由于电机惯性,虽然变频器输出为零了,电机处于发电状态,霍尔能够感应出电流。

网友B:
把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车

网友C:
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都有建励和去磁时间。停车过程也是如此。另外,如果用OFF2(自由停车)就可以立即没有电流了。

网友D:
自由停车

网友E:
可以采用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