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我们这儿有一台机器的参数设置触摸屏在机器的尾部,但是现在有一个参数需要在机器的前面进行调节,参数调节范围是0---120。不知道有没有一种非常简易的数据输入装置可以作这个工作。希望能给指点指点,谢谢!

补充:系统里没有模拟量的输入,只能对应数字信号。另外还有串行通讯接口。

网友A:
如果有模拟量输入的话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复,系统里没有模拟量的输入,都是数字信号。不过有通讯接口。

网友B:
再在这边加个文本连PLC,用个最简单的文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网友C:
帮你顶起,我也想学习

网友D:
先把你PLC品牌及型号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