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故障描述:
1、液压送料台车,原先操作可连动、点动。故障发生时就只能连续运转、正反方向都是连动。无法单动。
2、今天找了图纸对比各按键都是正常的。分析原因出在M30.0无法复位.
3、请教最有可能发故障无法恢复单动状态时是否图2“I125.0”解板机台车入LS这个点上。(现在我估计可能是个限位装置)

网友A:
这个……可以接上位机监控吗?

楼主:
没有300的软件和电缆。再加上我也不会用300的软件。窘!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外围有问题,因为M30.0在自锁位置,当你电动手动时I0.0与I0.1分别会使Q44.0与Q44.1动作,你可以点动查看PLC输入点I0.0与I0.1灯是否有输入,如果没有就是外围有问题吧。

楼主:
SR复位优先触发器M30.0~M30.7中的M30.3是什么意思.
Address                        blok(symbol)         Type           language       location
M30.0(UNCOIL-LATCH)   FC109(RS232C)         W               LAD           NW  1 /A
 ..
M30.3                 FC109(Main-control)      W               LAD           NW  3  /FP

求高手解答下!是否M30.3没有动作导致触发器R无法复位!!

楼主:
正常开机情况下按下I0.0或I0.1此时应该是单动。同时按下I1.6此时自锁连动。需要停止情况下,再按下I1.6应该停止。但情况相反,停止不了,台车还是继续连动。会不会M30.3断开了。对了I0.0和I0.1点灯正常。

网友C:
把程序给他改了,自己重新编写!总感觉程序乖乖的  图一中最好加上常闭点的停止 点动和长动应该不难编写,为啥非得用这样的程序呢?程序是老外做的? 另外你看看M30.3在其他地方有用到吗?比如程序的其他地方或者触摸屏上。

网友D:
没有电缆可以买啊,到我这里也可以代购。否则你就算找到程序有问题又能如何?

网友E:
楼主,你把I125.0通过外围线路直接置位为1,
然后看效果
如果Q44.0 和Q44.1是输出的话,按照你提供的这个程序,拍下急停之后,设备也可以点动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PLC上找到I1.6把它拆了。看看能不能点动。再接上看是否变成连动了。应该是1.6的问题,M30.3在程序内部不易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是I1.6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