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现在有一台机器,检查物体掉落的个数,掉落的位置不是固定的,物体有大有小,最小的有5mm厚的,有半透明和不透明的,现在用的基恩士的FU-40区域传感器不行,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用光幕传感器,物体掉落穿过光幕,计一次数,数数呗。只要不同时掉落就行。

网友B:
基恩士传感器  我们也有不少设备是用它的

网友C:
只要光幕在掉落在区域内,采用最大灵敏度设定,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楼主设置有问题,我是基恩士的员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光幕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如果每次只掉一个,只要一个平衡翻板,掉一个翻板向下动一下东西滑一下,物件滑落后翻板靠自重平衡回来,用个小光电就可以计数,只怕每次不止一个,或者两个挨着很近,那光幕也是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F:
这种问题直接给基恩士的客服打电话,让他们帮助解决,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G:
5楼的翻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