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的选型

楼主(2013-10-07):
请教:我要控制一台电机10分钟停,再运行10分钟,循环开启,应该选用哪种时间继电器号?

网友A:
用国产有欣灵的hhs6-1,正泰的有js48a-s.属于循环时间继电器。

网友A:
是jss48a-s刚才发少了个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B:
呵呵;很多国产的继电器都有这个功能,几十元一个;带功率大的电机加个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C:
欧姆龙DH48S-S

网友D:
各类繁多,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