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我想买一款安川伺服电机,作为补偿电机加减速用的,300W左右,需要选择哪些驱动参数和响应指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一般就功率、转矩、分辩率、转速、电机的惯量;
伺服电机一般不设300W的,请选400W的规格;

网友B:
机械工程师根据扭矩和速度来选电机,扭矩决定了多大kw,然后看选型手册就知道具体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