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一开始导通,计时时间到了之后不通,这是用什么指令的,CJ2M的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导通,计时时间到了之后不通,这是用什么指令的,CJ2M的CPU.

你说的不接通是什么意思?是始终不接通还是时间不准确?

你用的TIM还是TIMX指令?这两条指令会牵扯到BIN和BCD哦,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导通,计时时间到了之后不通,这是用什么指令的,CJ2M的CPU.

欧姆龙没有延时断开定时器,你需要合理利用定时器触点来构建延时断开定时器。

网友C:
变通一下就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