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用的是西门子MM430 18.5KW的变频器,接地的地方都接地了,变频器没启动的时候涡轮流量计有显示,变频器启动后涡轮流量计上什么显示都没有了?变频器关闭后又有显示数值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指点,急用谢谢!

网友A:
                          干扰    流量计的电源线和变频器的输出线可能近了     输出线电缆屏蔽接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线接地了,流量计的屏蔽线的铜丝网也接地了,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干扰 ,换屏蔽线或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