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海泰人机com1接pLc,com3跟台达温控器dte10t怎么通讯,adp上的连接温控器的工作参数怎么设置,是用modbus slave通讯协议吗?具体怎么读写?

楼主:
用输入和显示数值按钮怎么读写?具体怎设置?

网友A:
这个温控器接到PLC上好一些,
如果接到人机上,只能问海泰克了

网友B:
一般都是人机做主站,温控器做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