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对于电气,由于笔者全部是自学,故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供大家参考:

   就是以点带面去学习,具体就是在工作中发现哪个故障,解决掉之后,以这个故障点为发散体,把相关知识系统学一便,并且把心得记录下来。这样的好处,就是不会像拧螺丝一样,坏一个只能修一个,只能会一个。用以上方法,就能尽快的提升你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记录并总结,以便于下次更快、更好的解决问题。

   现,说一下我在工作中,维修的现场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现象:2013.9.27,白班,我们公司一台有恒的模烫设备920,因为换新工作,用另一种工艺,需用到原先好久未用的电化铝分离功能,结果在Eview触摸屏选择此功能,开机后,出现其分离电磁阀一直接通、一直吹气的故障。正常情况应该是分离电磁阀随着纸张、电化铝的动作,间歇动作,间歇吹气。

   二、分析:

   1、电路故障:电路一直接通,一直给电。

   2、电磁阀故障:由于使用的是二通电磁阀,不是普通的二通阀,好像类直动式三通阀,五通阀。

   三、具体维修过程:

   1、查找电路图,是非常简单的,具体原理是这样子的:

   (1)、触摸屏选取:电化铝分离功能。

   (2)、机器运转,机器检测纸张、电化铝(这个可以从计数器上看出来),PLC输出Y051,中间继电器K5得电,-Y4分离电磁阀得电,开始吹气。具体电路图如下:

   2、开机,走纸,观察K5,发现闪烁,正常。

   3、怀疑是电磁阀故障,可能由于长时间不用,压缩气中的杂质使电磁阀阀芯不灵活所致。取下电磁阀,打开,用电路板清洁剂清洗阀芯,用电笔测试其移动,发现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可以复位。

   4、装好,开机,正常。

   四、总结:

   1、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及分类等,我就不说了,发个免费的链接入口:http://www.dqshare.com/soft.aspx?id=146,自己看吧。

   2、电磁阀故障一般有以下两种:

   (1)、电磁阀线圈烧毁,用万用表打一下,就可确定。

   (2)、电磁阀最常见故障,就是由于压缩气含有杂质和油雾器没有或者坏掉,造成阀芯移动不灵活和阀体密封垫损坏

    以上有不对或不当之处,请各位老师父指正!

网友A:
一点带面学习,很好的学习方法,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不错哦 自学成才

楼主:
论坛,人好少啊

楼主:
大家都在潜水吗

网友C:
文字通顺易懂,文章结构清楚——
楼主的是原创文章么?若不是,则标题和正文第一句话,就有点使人误解。
不是首发,只要是自己写的,也是原创。

第一次发链接,可以认为是为文的需要;
第二次发类同的链接,我的理解就有点动摇了。
楼主不妨说明。

2013 10 11补记:
楼主在11楼有说明,是原创。
在前一个帖子中,查了一下,我认为是原创;主要是类同链接的出现,与软文形式巧合,才有疑问。
站的的角度不同,有此一问,楼主谅解。

网友D:
好东西,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E:
学习经验很重要,谢谢分享

楼主:
是原创啊,是我自己写的,这就是我工作的出现的问题啊

你不确定,可以用百度一搜,就知道是不是原创了

楼主:
另外,我想上传文件,稍大点就上传不上了,分压上传,又说没登陆,明明是登陆的。没事,以后不发了,OK

网友C:
是原创很好,已在8楼作了补记;欢迎工作经验介绍。

文件上传,大小有限制;大文件的上传,或可联系管理员。
文件大小合适,而上传失败,可试单文件上传,只是会麻烦一点。

可参看该帖:图片不能上传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0271